安耐美modu87+ 800W维修求助

楼主(2014-04-24):
最近一直想修一下自用过保的安耐美800w电源,故障如下:

1. 1个月前,不小心在电源开关打开的情况下插头直连了电源,导致电源有烧焦的味道,但是过5分钟后通电又能正常使用,使用至今没有其他故障

2. 本周电源在较高负载运行时突然断电自保,然后手动重启,每次都是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使用其他电源后pc正常启动,判断是电源进入了保护模式

开盖后发现输出模块附近有一个标记D15二极管还不是电阻的元器件已经烧断
现在怀疑是这个二极管、EMI整流电路或者PWM保护电路这块出了问题

希望大家能分享一下类似的经验,主要从哪里下手比较好

网友:
第一次挂的可能是压敏,其他的不好说,信息太少。

网友:
输出保护了,测一下各路对地的阻值。找到故障点再确认维修方法。D15如果是接到输出和地之间的,应该是稳压2极管。看是哪路的输出,确认稳压管的型号,进行代换或拆除

网友:
最好上图,大家也好参谋参谋

网友:
感谢大家回复

测评网址在这里,
ww w.pcpop.com/doc/0/491/491210_7.shtml
ww w.itocp.com/htmls/20/n-2220-4.html

怀疑出问题的地方
1. emi的pcb侧:

2. 烧断二极管位置,位于图中最下排蓝色散热片的右上角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电源,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