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50独显不出内存电压,0.5掉电,,,求助中

楼主(2014-04-24):
    二修的本,显卡被干过,现在的问题是不出内存电压,条件都满足了, S5触发的时候有3.3V,S3触发的时候0v,可我量PD13的一脚有3.3v 二脚没电压,这个都是没上的,芯片换过了,MOS管也换过了,升压电容也换了,该怎么修??

网友:
上管19V供电保险是不是烧了?

网友:
最好那个 的完整图传上来 你来个半 。不好分析电路

网友:
是啊最好把图传上来 这样什么都看不到 不好说啊,S4应该控制内存的主供电S3控制内存的负载供电

网友:
测内存供电有波形没,把那个芯片换了,

网友:
内存供电应该很好修吧 我这几天修的机也是烦得很 一个三星的机 PCH收到CPU的PG就是发DRAM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