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确定下这个CPU有没有坏

楼主(2014-04-24):
ASUS X84H开机掉电不断重启,电流0.0.-0.2几个0.3几,不断循环,拿掉U电流到0.5几,测U阻值在0.00,拿掉U阻值在1.0几,哪些位同行有一样的U帮我测试看下是不是U坏了

网友:
忘记了,U是INTER B850的

网友:
上U的时候电杆阻值也是0吗  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坏了  最好是找一个代换试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缺电压啊

网友:
是amd就应该是坏了

网友:
量主板阻值,上U是0,去掉U有100多,就是U坏了

网友:
U坏啊,不可能这么小阻值的

网友:
肯定坏的哦

网友:
最好是还把U拿到其他机子上试一试

网友:
替换 一下

网友:
换个CPU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