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筆電 MXM II ATI 顯示卡,無畫面

楼主(2014-04-24):
求助筆電 MXM II  ATI 顯示卡,無畫面,已更換M74-M 顯示晶片,還是不顯示,VBIOS 也正常有讀出來看,很正常,
因為筆電要測量訊號不方便,請教各位前輩該如何維修?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地方 联锡啦

网友:
这种显卡槽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是宏基的机器吗

网友B:
你是哪里的人啊  还繁体字,换个显卡外接下

网友C:
这用手机还是相机照的  相当高清

网友:
这种显卡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人啊  还繁体字,换个显卡外接下

我看LZ应该是台湾或者马来的人

网友D:
关心电流跑到什么位置,这个机器好像是华硕的吧?

网友:
卡槽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哪里地方 联锡啦

您好,檢查過.沒有联锡!

网友:
您好,是宏基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人啊  还繁体字,换个显卡外接下

您好,我是台灣的,
显卡是剛換上去新芯片,故障狀況與原來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心电流跑到什么位置,这个机器好像是华硕的吧?

您好:待機約0.18-0.20A ,開機約至1.2A 停頓,机器是ACER E6520G 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用手机还是相机照的  相当高清

您好,是相机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