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7S 筆記本,自動關機

楼主(2014-04-24):
各位維修前輩, 在下有台ASUS W7S 筆記本,開機出現ASUS LOGO 數秒自動關機.
請各位前輩,可否指導一番? 原本是顯示卡,故障,顯卡芯片已更換,溫控版

网友A:
应该还是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散热没做好吧

散熱用奈米銀粉,散熱,顯卡也採用銅片+奈米銀粉散熱膏,風扇換新,出風口也沒阻塞.

网友:
这种先看看外设置 USB这些 把温控保护电路的管子取掉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B:
先刷个BIOS吧,有没有NEC大电容啊,

网友:
显卡是重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吧,有没有NEC大电容啊,

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显卡是新品,溫控版

网友C:
显卡做好了吗?估计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D:
因為常自動關機,無法刷BIOS, 除非拔下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為常自動關機,無法刷BIOS, 除非拔下如下

这种BIOS少坏啊,我看你还是看看别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做好了吗?估计是不是没做好

顯示卡可以顯示,但有時 "跑到進入作業系統"的地方 停下來好好的,有時ASUS LOGO 出來一下自動關機,請問是显卡是没做好.?

网友E:
这种人为故障是比较麻烦的 细心看下主板有没碰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人为故障是比较麻烦的 细心看下主板有没碰掉什么

顯示卡周圍與背面都檢查過了,沒掉件的!

网友:
各位前輩,本人已將顯示芯片,因為現在一直沒有畫面,取下重焊,也是沒畫面,,目前有二個0.1Uf 電容掉了,焊回後再跟各位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