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笔记本风扇狂转掉电k42jr

楼主(2014-04-24):
一个华硕的笔记本网上都说风扇狂转之后就掉电了
可是我的是开机进系统之后就掉电
然后我刷了个bios之后,就出现开机风扇狂转之后掉电。
然后我刷会原来的bios,故障和原来一样进系统掉电。
显卡重做了,没有坏,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有没有谁修过此类问题。

网友A:
还是BIOS没有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没有刷好

刷了N个bios了
我都是在谷歌上找的
所有关于维修网里的bios我都刷过了
连同样机型不同样的主板同样的bios我刷了一下就风扇狂转后掉电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同样机型同样主板同样型号,刷过之后还是进系统后掉点,所以我才没有再怀疑是bios的问题的。

网友:
K42JR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