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加热钢网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24):
我用直接加热的小钢网,加热完后,钢网取不下来,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焊膏可能刷多了,焊膏冷了之后会把钢网和芯片一起粘住,你可以刷点洗板水上去,这样会容易取,或者趁焊膏还没冷下来就取下钢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膏可能刷多了,焊膏冷了之后会把钢网和芯片一起粘住,你可以刷点洗板水上去,这样会容易取,或者趁焊膏还 ...

是有焊膏把网粘住的现像,我第一次焊膏是刷多了点,后两次我只弄了一点点,还是不好取,我发现像是锡珠把钢网给卡了,最后钢网是取掉了同时锡珠也掉了一些,不知是何故,不知你们在刚开始用小钢网时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焊膏把网粘住的现像,我第一次焊膏是刷多了点,后两次我只弄了一点点,还是不好取,我发现像是锡珠把 ...

看见珠还卡住钢网时,不能硬撬,要修整后再吹一次或几次,直到看到不卡住为止再拿开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珠还卡住钢网时,不能硬撬,要修整后再吹一次或几次,直到看到不卡住为止再拿开钢网。

多谢提醒,我再试试.

网友:
我都是取钢网再吹的

我也是这样吹的。。

网友:
直接用植株台就可以。

网友:
新手建议用植株台,我也是新手现在我就是用植株台

网友(2014-05-27):
直接加焊刚网取的时候还是有点难度的,特别是新手的话,建议先取下网再加热会好点。

网友:
我现在也是先取了再吹的,就是取的时候老是会掉一些珠子.

网友(点评):
8X8就没问题

网友:
买个植珠台吧 那玩意用起来特别快 效果还好

网友:
这个需要你把握好时间的。。。

网友:
新手用直接加热钢网,取钢网要把握好火候,要在温度稍微下降但锡珠又固化的情况下才好取...这个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