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138EC不触发

楼主(2014-04-24):
一台索尼VPCS138EC I5独显的机器奇怪的问题,每次放一下哪小电子的电就可以触发,一整天都没事,隔一晚又不行了,再放一下BIOS小电子就OK。不行时候电流表是O。OO  好的时候O。O1 这种现象是BIOS问题还是BIOS电路问题??有谁修过这种问题吗?指导下。。

网友A:
换个电子试下,不行再刷过bios

网友:
不通电时测下主供电有没3 5v

网友:
索尼的,我有一次是有一个小电容短路了,所以开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子试下,不行再刷过bios

电子本来是不够电的,换过一个了。BIOS也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