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新手学习笔记。刚学一个月,对电脑基本元件的认识。没整理不好意思- - !

楼主(2014-04-24):
电容,用字母C表示

Q表示MOS管  有三级极分别是GDS  G极控制极  S输出级

Q表示三极管   有三级分别是BCE

色环电阻  色环法
黑色代表0
棕色代表1
红色代表2
橙色代表3
黄色代表4
绿色代表5
蓝色代表6
紫色代表7
灰色代表8
白色代表9
金色为正负的%5误差    银色 正负%10误差

二极管
二极管 表示符号
硅管二极管   导通电压0.7V
锗管二极管   导通电压0.3V
串联分压。。    并联分流。。
R表示电阻
RN表示排阻
F表示保险电阻    保险电阻数值在几欧和十几欧

整流二极管 ;作用:
脉动交流电整流成脉动直流电。  利用了二极管单向导电

                              三极管
  NP N三极管需要高电平导通。

PN P三极管需要低电平导通。
                                MOS管

N沟通  G极大于S极电压才会导通  ,高电平导通。。

P沟通   G极小于S极电压会导通。 低电平导通。

红笔接S级   黑笔接D级有500左右的数值,  是N沟通。反之是P沟通。

  N管箭头向内      P管箭头向外

  N管高电平导通。  P管低电平导通

  电源线
电源线蓝色-12V 串口芯片。  黑色接地。
绿色  PS-ON 不开机5V开机拉低接地。绿色开机信号。
红色开机5V
灰色 PW-OK  电源好信号,电压会送到I/O和南桥。如果不正常就会无复位,无法工作。
紫色不开机5V 可以转换3.3V 1.5V待机电压, 会送到I/O和南桥 会进入待机工作状态。5V电压不正常会不开机。
黄色12V  主要打印机借口开机会产生  1.5V  1.2V  1.1V
白色 -5V
橙色3.3V

  主板
  EC.键盘控制器,输入和输出作用
   1394接口录像接口。
CMOS电池主要给南桥时钟供电。
MI NI PCI无限 网卡插槽
MAC1999    3V5V待机供电
笔记本待机钽电容
VCCP总线供电                   M代表移动
2.5VSUS待机内存供电
1.5V-S5待机桥供电。
VCORE   是CPU供电。
CRT是VGA接口  用来连接显示器的。。
MODEM电话线接口
CLK时钟。
SB读卡器控制芯片

网友:
二级管D表示

网友A:
楼主  是一个好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一个好的开始

呵呵  这是我在视频里看见的。

网友:
电路图完全就是文盲,学习中,谢谢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我也是一个小小白,才学三四个月,会修一些简单的电路

网友:
支持楼主对新手来说 蛮实用 记住这些

网友:
怎么不弄个压缩包放着啊。

网友:
明显复制粘帖来的 ,

网友:
以前弄软件故障多,对于这些元件还真是一窍不通,看来得恶补一番了

网友:
看懂了一点点点点!

网友:
学了一个多月,还在迷茫中。。。。。。

网友:
我也是新手,求视频链接 QQ1329475728   谢了

网友:
目前在电子厂做,也是来学习,学习!

网友:
好像MOS管有点错误,S极是输出吧

网友(2014-08-16):
蛮好的帖子。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