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30v经过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210,不正常吧

楼主(2014-04-24):
主动PFC电源,有待机和ps-on电压,但不能开机。
测量大电容电压210v,索性直接断开整流桥后电路(断开整流后的负极与后面的飞线),加电测量,234V交流进去,210v直流出来

这不正常吧,难道是桥不行了?

补充内容 (2014-4-26 21:45):
现在查到的情况是,断开二级emi电路,把一个好整流桥直接接到插头附近的一级emi后面,测量桥输出直流还是210. 怎么办?

网友A:
300V大电容啊 。。能测到300V 的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V大电容啊 。。能测到300V 的直流的

开始测量的就是大电容,也是210,所以才断开后级测量整流桥的

网友B:
主动PFC测量大电容电压应有380V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PFC测量大电容电压应有380V才对吧

PFC工作之前,起码应该300,我这才210,

网友:
桥故障了,换桥

网友C:
焊下整流桥,测一下再接到万能板上接交流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则是高压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下整流桥,测一下再接到万能板上接交流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则是高压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您也知道,电源上的大元件都用散热片连在一起,很不容易单独弄下来,我想在断开整流桥后级的基础上,在桥反面并联一个新整流桥,测一下新桥输出是否正确。
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点评):
用电热的吸锡铬铁就很容易焊下来,断开整流桥后级划断线路吧(如果不是用来练手的,不主张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下整流桥,测一下再接到万能板上接交流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则是高压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先并联一个大电容看看

网友D:
查桥,大电解电容{容量消失或漏电严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桥,大电解电容{容量消失或漏电严重)。

我都把后继断开了,跟电容没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把后继断开了,跟电容没关系了吧

如果把大电解电容脱开了,电压在210V左右应该正常,桥整流压降有些大。连接上大电容还是210V左右,建议把大电容换掉,看电压 是多少?

网友:
大电容失容,均压电阻坏试一下

网友:
大电容整流桥嫌疑最大

网友F:
220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接滤波电容后的最低直流电压大约为300V左右,查滤波电容和整流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20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接滤波电容后的最低直流电压大约为300V左右,查滤波电容和整流桥。

不能判断是整流或者是大电容坏的,直接代换。因为大电容的漏电或者是容量不 足等,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出来的,要测量电容的容量的话,最好用测量电容专业设备,电容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不能判断是整流或者是大电容坏的,直接代换。因为大电容的漏电或者是容量不 足等,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出 ...

谢谢版主解答,我直接把整流桥查到电源插座上,输出也是210,看来不是桥的问题。
大电容如你所说我没有办法测量,代换也没有这么大的,等买来再说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解答,我直接把整流桥查到电源插座上,输出也是210,看来不是桥的问题。
大电容如你所说我没有 ...

整流桥内部性能不良,更换整流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整流桥内部性能不良,更换整流桥吧。

版主,我用的是新整流桥,一样的效果。

之前一直以为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电压是*1.41,可有人说是*0.9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72744756.html
你看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用的是新整流桥,一样的效果。

之前一直以为220v整流后的直流电电压是*1.41,可有人说是*0.9
...

你的整流桥是什么型号的。暂时没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整流桥是什么型号的。暂时没到这样的情况。

KBL406 够用了吧
您认为怎么计算整流出来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