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掉电

楼主(2014-04-24):
    近来收到一台联想E420进水机器,拿到手直接上上BGA烘干,没有明显的腐蚀痕迹,打各大电感无短路现象,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无3,5v,按下开机键能触发,电流0.01-0.4-0.8-1.07-0.08,掉到0.08,测得3,5v电压变成1.5,1.6v,刷了BIOS故障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不良了,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换D98X芯片

网友:
3 5 V输出不正常 那就看3 5V那块 是芯片坏了 还是外围反馈分压的电阻坏了导致拉低了

网友:
进水板,仔细查哪里断线腐蚀

网友:
或许三五伏专管有坏的吧

网友:
35fu dou meiyou   jiu keyu panduan ;e

网友(2014-08-02):
接台电脑,问题跟这一模一样。。。目前没有解决

网友:
楼主这个板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进水清理干净后可以正常开机但是过十几秒就会掉电,掉电之后3V 和5V就会变成1.1 和1.8V左右。我把D95280也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进水 断线是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