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430 灵动鲨 1024M D3显卡芯片求助

楼主(2014-04-24):
我手头有一块七彩虹显卡有一个小八角的芯片型号烧没了看不见了有没有此卡的朋友帮忙看一下这个芯片是型号,麻烦了,有图片

网友:
这个1R0的电感左边有个小八角的芯片看不见型号了

网友:
就是这个八角芯片只能看到最后面两个是02S 不知道前两个字是什么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告知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就没人能帮我了么

网友A:
很想帮你,但我的都与你的不一样。建议你到卖场去看一下,比如二手市场,应该能解决你的难题。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个可行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帮你,但我的都与你的不一样。建议你到卖场去看一下,比如二手市场,应该能解决你的难题。

感谢你们的思路,有空我去转转,不过我们这的二手市场不太大所以估计我这块卡够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想帮你,但我的都与你的不一样。建议你到卖场去看一下,比如二手市场,应该能解决你的难题。

感谢你们的思路,有空我去转转

网友:
型号是
M320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