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开机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4-04-24):
小弟这里有一台优派的显示器,开机无任何反应,只有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机测量驱动板,各项供电都正常,请教大神,帮小弟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你看看高压 板

网友:
看看12V 5V 正常不

网友:
看看驱动板的1117管电压正确不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19寸的,是5V电路中滤波电容失容,导致5V纹波很大,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先看看电源板电压正常吗   5V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