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 显卡无法驱动 有叹号 已解决

楼主(2014-04-24):
笔记本型号:联想Y460C   N卡 双显卡
显卡型号:N11P-GS-A1
故障现像: 笔记本独立显卡有感叹号无法驱动。加焊显卡一下能好两天 更换显卡一样。刷新BIOS重装系统官方下载的驱动都一样,无法驱动。

第一张图片上红圈内的电感只有2.2V 飞线3.3上去 后问题解决。另外此主板喜欢断线。 在安装的时候把绝缘做好。 兄弟们觉得有用的话加点分吧。

显卡驱动感叹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7951-1.html

网友:
没分加不了啊 赞一个吧

网友A:
没有理论,就定个结果!

网友:
受潮短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论,就定个结果!

师付修的。维修过程我不知道,如果你们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是哪个部分的供电?要是配合图纸电路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B:
楼主你只说修好了,又没有说那个保险电阻是在那的

网友:
虽然只有结果但也不错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出来。顾客又要独立显卡,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换了一块板。谢谢分享

网友:
细心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只说修好了,又没有说那个保险电阻是在那的

那个图片还不明显啊?拿 着实物一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