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承接iPhone4S维修的高手....

楼主(2014-04-24):
自用国行电信4S无拆无修无进水,目前SIM卡处发热严重掉电非常厉害,满电大概3个多小时,信号满格强度-60 至-73
有时下乡下信号差显示-80左右时无法打出电话...

我还一美版IP4上联通卡信号一格强度显示-100打电话都毫无压力且只有不用蜂窝数据上网SIM卡处是不会发热的,即使用蜂窝数据上网也只是微热而已......而这部4S不用蜂窝数据上网只是网络待机而已SIM卡处都发热非常严重......飞行模式表示没问题.....
求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能维修不?有没有高手帮忙维修下...请出价....

网友:
还修手机啊

网友:
给你一张图片,自己对照着修吧,反正你也是修东西的,就是要小心就是了 应该是射频管子不良了可能

网友:
这个就不用修了吧,过段时间就直接用6的就行了

网友:
我想帮你修  但是技术不是很好   可以吗

网友A:
场强-80应该是能打出去电话的,从这个症状看应该是你的手机的发射电路或者是手机的功放电路不正常,个人感觉功放电路出问题的可能行比较大!你能搜到电信的信号说明你的手机接收电路是好的!建议你这两部手机都查一下功放电路和射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强-80应该是能打出去电话的,从这个症状看应该是你的手机的发射电路或者是手机的功放电路不正常,个人感 ...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就应该是射频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B:
功放短路了,打值就能查出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短路了,打值就能查出故障啊……。

打值?求科普

网友:
给我联系  QQ963761849    注明 迅维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放短路了,打值就能查出故障啊……。

直接换信号功放芯片ACPM-7181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信号功放芯片ACPM-7181吗

如果不想打值 ,可以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