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开机电流到0.6左右掉电到无待机

楼主(2014-04-24):
IBMT43开机电流到0.6左右掉电到无待机,所有电杆上的电压都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欠压或者短路了

网友:
短路???短路会无电流显示?学习了!!应该说是烧短线吧

网友:
查看是有CPU复位之前掉还是这后掉,,你的大概是这后的。裸板上电再试试

网友:
差诊断卡 看下跑吗不

网友:
掉电之后还能触发吗

网友:
版线是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