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 宏基4741g

楼主(2014-04-24):
2014年4月24日
型号:宏基4741G
故障:二修。自动上电 0.4 A
酱油恒久远,一壶永流传。
最近比较闲,正在学习打酱油,突然门被打开,一个帅哥向我走来。
帅哥:老板修电脑!
寡人:电脑怎么了?
帅哥:打不开了!我前几天拿到别的地方看了下,叫人家帮我修。后来我感觉他在捣糨糊,我就不在哪里修了!
寡人:修过啊!这有点严重了。我先看看吧!
拿到机器,看到见螺丝都没打好,硬盘转接头都不见了,我先去电池,接恒流源。自动触发0.4A
寡人:帅哥,你这个比较严重啊!需要放在这里,修好的话大概XXX钱。还有你的硬盘转接头都丢了需
要买。
帅哥:好!你修吧。我明天过来拿。
帅哥走后,我心想这帅哥这么爽快啊!都不还价.我这边很多还价的,最烦的这种人。
迅速拆机。先扫下主板有没有异样,有没有被修过的痕迹。大致的看下,没发现什么。上电接恒流源,万用表量下各个电感的电压,发现CPU电压没有,显卡供电没有。大致思路有了,先修显卡供电吧找到图纸 发现显卡供电芯片是RT8208AGQW.不用多说量芯片工作条件。当量到芯片的15脚8209A_EN/DEM_VGA为0V!心想呀!这么快找到元凶了!看下他从哪里来的吧。他是3D3V_S0_NV经过R364一个10K电阻来的.
量R364第1脚发现还是没,问题还没找到继续查,

发现是3D3V_S0进过R58一个0欧的转换成3D3V_S0_NV。量下3D3V_S0依旧没

追查3D3V_S0,发现是3D3V_S5进过MOS管U56转换而来U56的5678脚3.3V正常。4脚无电压,追查发现他是DCBATOUT通过Q47导通而来,量Q47 S级 19V G级19V 这个肯定不对啊!这应该低电平啊!这样Q47才能导通。分析电路  要想变成低电平。R585一段接地与R586形成分压电路,怎么样才能接地呢!
找Q46.当我找到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Q46被人为拆除

这下全部一目了然了!被同行动了手脚。从料板上找到元器件补上,插电 触发 宏基logo出来了!
维修到此结束!
备注:没什么技术含量,请各位多多指教。其次还是怪自己有点大意了,刚开始没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下就应该能发现的,不然也不会量一遍了!对了同行这样,我也不想多说什么,都懂的!

网友:
这应该不是上家搞糨糊,是上家已经修好,但是价格没有谈拢,所以上家就动手脚了,还好了只是取掉,要是把EC南桥边上的电阻换电容 电容换电阻那就搞大了呵呵修死人会

网友:
2楼分析的有道理,不然装上去就好了不就没问题了嘛

网友:
上面说的有道理,我想也应该是价钱问题!

网友:
呵呵,自己修不好就算了别做手脚

网友:
你的报价低不?

网友:
这上家很不错了,根本没搞糨糊。

网友:
上家还是没下毒手啊

网友:
自动触发到0.4没下文了啊,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