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不认硬盘了,大师都怎么搞的?

楼主(2014-04-24):
之前用MHDD测试硬盘挺好用的,最近测试了好几个笔记本电脑,启动到DOS下运行MHDD,但是就是识别不了硬盘。12345678。。。都试了。在网上说把那个MHDD.CFG改一下,改成TRUE,也改了,还是不认。bios中改IDE也改了,还是不认。特别是HP的笔记本。有个师傅说,是芯片组的原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只想问一下大家,果真没有办法吗?你们有解决好的吗?

网友A: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好像不是牌子的问题,而是芯片组的问题。经常遇到AMD的芯片组,在DOS下MHDD无法识别硬盘。无法测试。实在没辙,就进PE里面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好像不是牌子的问题,而是芯片组的问题。经常遇到AMD的芯片组,在DOS下MHDD无法 ...

除了PC3000类的这些东西,发现都没有MHDD好用啊。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接在台式机电脑上检测吧,很多笔记本都检测不到硬盘的。

网友:
xian huan 个硬盘测试下了

网友:
在pe下,用软件测试也不错呀,何必一定用mhdd

网友:
呵呵。办法何其多。。。

网友:
呵呵。办法何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