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 cq60不认usb,不认触摸板

楼主(2014-04-24):
intel cq60 系统不认usb,不认触摸板,量供电有,阻值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触摸板

网友:
所有的USB都不认么

网友:
HP 的么 你看看 USB 的 时钟 48兆 还有供电 你看看 实在不行查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阐述不详细 所有的USB 不能用 还是一个 供电有 低于5V也不行 USB的话 5V后继供电到USB会过一个类似MOS管的芯片 触摸板应该也会有芯片 假如这些都正常 那我们得怀疑S B了 但是不到最后 不会轻易干S B

网友:
触摸板 你看看 EC

网友:
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找个图看看是不是USB供电带有一个转换

网友:
看usb接口供电转换管子。

网友:
说的不清楚……有可能小问题呢?系统?BIOS?COMS电池?SB?都有可能啊?表达清楚了问题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