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通电没反应

楼主(2014-04-24):
显示器通电无反应,电源板有很小的啪啪声。测5V只有2.6V左右上下摆动。14V只有13V多。求帮助啊!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反馈电路,或者是芯片频率不对所引起的 ,顺便检查一下5v这个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反馈电路,或者是芯片频率不对所引起的 ,顺便检查一下5v这个组元件。

5V的电容都换掉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了。但是毛病依旧。有很小的啪啪声。

网友:
检查电源各焊点 是否有虚焊打火的地方

网友:
你电源板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一般是电源芯片的外围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把五伏旁边的电容都换掉。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的电容都换掉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掉了。但是毛病依旧。有很小的啪啪声。

你没看清楚我说的检查故障位置,不是芯片的问题,检查反馈电路,频率设定电阻,或者是持续供电外围的元件。

网友:
改条通用高压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