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dr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4-04-24):
一块500G的笔记本硬盘,原来好好的,突然间出现文件错误等坏道,在windows下说要格式化,但因为想把坏道彻底弄出去,结果用了低级格式化,悲剧开始,然后用wdr弄来弄去,现在在wdr下面找不到该硬盘了,其实还是能找到,在扫描端口里还是能发现,什么信息也没有,关键是wdr这个工具里,寄存器状态那几个灯都不亮,错误修复的灯也不亮,那么问题出现在哪?没有通刷固件,但备份了原来的固件,还有两个文件一个叫ID.bin,一个叫1428.bin,这个是不是rom的备份?

网友:
1428估计是ROM备份,你没有动ROM,不用管ROM,把备份的固件写回来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灯不亮,回写也试过,回写固件,写得非常快,取消byid后感觉写的速度正常,但硬盘重新连接还是没信息,上次弄的时候sata线有问题,后来才发现,另写rom硬盘电路板要连线进安全模式不?

网友:
wdr扫描会出现端口,但选中端口wdr灯全灭

网友:
盘应该是1672的

网友:
现在怀疑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在搞不定就只好放着,去补硬盘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