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开盘 请教一下网络上的磁头更换工具必备吗

楼主(2014-04-24):
刚学开盘  请教一下网络上的磁头更换工具必备吗

网友(点评):
新手可以入手一套,选择的时候选择“轻”“简”的。

网友:
建议买一套,提高成功率

网友:
用磁头工具更换磁头组件,会提高成功率,能最小化避免盘片的划伤。这个东东不贵,建议购买。

网友:
要看你量大不大了,如果有一定的量最好买个,如果刚开始学就先别买了

网友:
要看你量大不大了,如果有一定的量最好买个,如果刚开始学就先别买

网友:
我感觉也要买个

网友: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好用的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这个可以买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