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看不懂那个可调电源电流的变化表示什么意思??求高手告知

楼主(2014-04-24):
就是那个可调电源,从把插头插到电脑上,就有电流了,然后按开关,电流增加,怎么通过看电流的跳变,来判断主板故障啊!最好结合电脑开机过程讲解,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就能看出来,神了。

网友:
即便是看出来们也是靠经验. 而经验是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加上长期实践得来的.没有什么捷径

网友:
你把修本本看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A:
我用多功能电源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感觉很不错。刚开始也和大家一样看不懂它的显示模式。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电流判断法,不过不是让你去看它的数字,而是看电流跳变。
每台机器上电电流都不是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P3和P4的电流就相差很多,更不用说AMD的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它们的上电过程....
对上电过程大家可能都有些了解,更不用说老虾了。所以我就初步给小虾门讲一下上电的流程,之后再举个简单的例子作为参考。

待机(0.01-0.10)
1.按开机后首先是给个供电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电流跳变2-3次>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3.南桥复位各外接设备初始化,南桥复位北桥<电流跳变>
4.北桥开始供电,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5..北桥复位CPU<电流跳变>
6.CPU供电<电流跳变>
7.CPU检测完整性,CPU给北桥工作完好信号<电流跳变>
8.北桥复位内存<电流跳变>
9.北桥复位显卡<电流跳变>
10.内存供电<电压跳变>
11.显卡供电<电流跳变>
12.内存检测360K完整性<电流跳变>
13.显卡检测完整性<电流跳变>
14.18.19.调取BIOS的LOGO界面,CPU简单运算,PWGOOD信号等
15.屏幕加电<电流跳变>
16.显卡发出信号

网友:
这是前几天看到的给你复制一下,你看一下

网友:
本和本都不一样 你通过这个能看出故障来  我服你

网友:
建议参加下迅维培训。咨询QQ:981775188 ,1727176051 ,85969327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多功能电源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感觉很不错。刚开始也和大家一样看不 ...

灰常感谢,但是还有一个不懂啊!就是电流跳变的很快,如果就是这样看跳变应该是很难看出来现在加电到那个步骤了吧。那如何通过此时的电流大小判断加电已经到了哪个步骤了呢(大多数常见主板的)。

网友:
5楼说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