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维修两台电脑故障都为电容问题,容量减少

楼主(2014-04-24):
最近维修两台电脑故障都为电容问题,容量减少
1.一台是已启动,马上停机。判断为电源问题,拆下电源,短路绿线和黑线,可以正常启动,初步判断为电源负载能力弱。拆开发现朱滤波电容一个鼓包,拆下测量仅为20uf 。标称为560uf。更换后上机,机器正常启动。修复。
2.另一台是不停重启,到windows xp 启动选择界面 安全模式....正常启动界面。不管选择哪个选项,启动一下,在此重启。拆下电源,没有发现问题,估计也是电容容量问题,更换了12v输出滤波电容后上机。启动正常。修复

网友A:
老式电源的话,换主电容要检查均压电阻的阻值和各电容上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式电源的话,换主电容要检查均压电阻的阻值和各电容上的电压

谢谢提示,下次一定注意这个问题,在本论坛跟各位老师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
谢谢提示,下次一定注意这个问题,在本论坛跟各位老师学到了很多,谢谢

网友:
学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