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2N61-TVM/S跑码到25就停了。

楼主(2014-04-24):
昨天还可以开机的,今天开机发现点不亮了,插诊断卡跑码到25就停了,内存换了好的也是不行,五大供电也正常,也有复位。华硕主板M2N61-TVM/S,求帮助,谢谢了.

网友A:
拆声卡好80%以上,不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声卡好80%以上,不信试试

是经验吗、、、、

网友:
刷个BIOS看哈

网友:
声卡还是网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经验吗、、、、

是的 不骗你啊

网友:
写个程序,还有就是桥了

网友C:
不要声卡了吗?还是换一个上去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这样的主板和楼主的问题有点不太一样,我这板子是进系统5分钟左右自动重启,还在维修中。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声卡了吗?还是换一个上去啊

换上一样挡25

网友:
是撒   量信号 没问题  应该不是 南桥挂了   客户猴急猴急 没去搞了  外加一个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快,先是跟你的情况一样,后来我查了一下,内存和桥供电的那两个7120坏了,换上后不断了,但是不跑马,BIOS刷过,这BIOS官网下不到,楼主有的话请发个给我791845295@qq.com,后来我加焊桥,结果上面冒汗了,废了。呵呵

网友:
先刷BIOS,在拆网卡,南桥

网友:
网卡  或声卡  吧  要不就南桥挂了

网友:
这个应该考虑显卡啊!

网友:
那就不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插槽,打下耦合电容的值

网友:
跑25不就是 快该显示了 吗    有没有换上显卡试下呢

网友:
独立显卡插槽里短路,可以用测试卡的一边划几下,就能启动,以前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经验吗、、、、

楼主你拆了试没?好没?

网友:
主板好了没?

网友:
一般都是 桥空焊、声卡 网卡 坏的很少断电。 注【关机之后开关针电压高电平。否则IO.损坏。】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加显卡,刷bios,拆网卡,做北桥,一步步来

网友:
把声卡干掉吧,不行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