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51G笔记本触发后掉电

楼主(2014-04-24):
宏基E1-451G待机0.01A,触发后到0.04A,瞬间掉电,能再次触发,新机器没图纸,量测EC 3.3v待机正常 南桥待机正常 32.768k RTCRST#都正常,有没谁修过这种板子

网友:
希望 高人能帮倒你

网友:
有也不一定是同一个问题啊!首先量一下各大电路有木有短路,这个能再次触发有可能是欠压保护额……

网友:
检查一下开启电压信号,我以前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开启信号的一个三极管损坏造成的,也许能帮到你。

网友:
路过 走过 看过

网友:
缺供电,或有短路

网友:
没有图纸难修

网友:
我接到一台,进水,被维修过,还没有图纸,楼主能不能备份EC和PCH的BIOS,分享出来,我这个是跑电流 跑1.4不显 想刷个PCH BIOS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