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780ml不触发

楼主(2014-04-24):
一块铭瑄780主板,开机针有5v,coms 跳帽有3v,晶振一端0.17v另一端0.36v,原来i/o 插电不触发,明显的发热温度,i/o是W83627DHG-P换了一块,还是不触发

补充内容 (2014-4-25 11:04):
测i/o72脚有5v电压,短接pw,没得高低高跳变

网友:
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查开机针到68和67脚是否有跳变信号,如果有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查其他地方有没短路

网友:
差待机条件和触发电路

网友:
这个要查待机条件啊。。AMD还有个1.2v 。。换的IO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这个容易忽略,amd特有的

网友:
待机电压和rsmrst有没有,RSMRST在75脚   3VSB在61脚

网友:
72脚到绿线是通的,67.68到pw针那么是直通的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是不是 coms电池没电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