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初次配机的同学看过来——谈谈我的配机经验

楼主(2014-04-24):
配机的要点是什么呢?

首先是明确用途。

是上上网,聊聊Q,看看高清电影,玩玩网游,还是玩最新的单机游戏?
除了玩最新的单机游戏外,上网、聊Q、看高清电影,玩玩网游,对电脑的要求都不算高,就不需要太强的电脑,免得花了钱却用不上,浪费。
如果喜欢玩最新的单机游戏,就需要较强的电脑,还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否则花了钱玩不爽。
其次是确定预算。

从人的本性来说,当然是电脑越强越好了,但这跟资金的投入是成正比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如果资金紧,就要结合升级性来确定电脑部件,如果资金不紧,就可以适度超前一点。

第三,以后准备升级电脑部件吗?

如果以前不准备往投入资金,那么可一步到位。如果有可能再往电脑里投入资金,加强电脑某方面的性能,则配电脑时,要适当考试电脑的可升级性。
那么,怎么知道以后是否准备升级电脑呢?通常可以看人去预测。
如果主要用户是三十大几、四十以上的成年人(包括老人),通常兴趣已经固定下来,以后的变化不会太大,就基本不需要考虑升级性了。
如果主要用户是小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由于学业原因、见识原因,通常也可以不考虑升级性,最多是升级显卡。这种用户,CPU可以适当超前点,主板要有显卡插槽。其它的就不需要多考虑了。
如果主要用户是有自己收入的青壮年,特别是男性,则变数较大,需要多跟用户沟通,才能定下配机方针。
对于单机游戏用户,一定有升级要求,考虑到少花钱多办事,以CPU的选择为第一,显卡的选择为第二的顺序考虑升级性。

第四才是选什么电脑配件。

明确了用途、确定了预算,预测到了是否会升级电脑,就可以来选电脑部件了。
选电脑部件的步骤,则是第一选CPU,第二选显卡,第三选主板,第四选电源,然后就是内存、硬盘、机箱、显示器、键盘、鼠标、音箱的等等的选择了。
1、选择CPU
对于上网、聊Q、玩网页游戏(即flash游戏,可以将QQGame用户归到这类)、看高清电影的用户,建议用AMD A4到A6系列的APU就可以了。
为什么这类用途,我不选Intel的CPU?因为不管是Intel还是AMD的主流CPU,都集成了显卡,而AMD的集成显卡,比Intel的集成显卡强很多。
现在的上网,浏览器开始支持硬件加速,显卡强,加速能力就强;Flash player也开始支持硬件加速,所以显卡强一点,浏览网页、玩网页游戏更有优势,哪怕现在的用途不是太明显,但在电脑的使用寿命内,对显卡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而播放高清电影,也要求硬件加速(画质至上的用户除外)。所以这类用户,我推荐使用AMD的集成显卡的CPU(即APU)。至于性能如何,请看《10款独显上阵!A10-5800K集显挑战赛》
玩网游的用户,要结合网游的发展趋势来考虑CPU的选择。对于中国的网游,考虑到必须让大部分的电脑流畅运行,而中国的电脑性能的平均水平,肯定要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状,以及中国的平均电脑性能水平,不可能快速提升的现状,可以选择AMD的A8、A10系列的CPU(APU)。这些APU,基本上是四核的,只不过是集成显卡的性能有区别,所以预算足够的话,选A10系列(目前只有两款,那就选5800K吧),预算稍紧,就选A8系列吧。
对于单机游戏用户,虽然AMD有四核或更多核心的CPU,但考虑到这类用户必定有升级要求,以及Intel的CPU在同核数同频情况下性能强得多的情况,再结合CPU、GPU的发展趋势(CPU性能提高趋缓,GPU性能提高继续保持速度),一般建议选择中、高档的Intel CPU,即i5、i7系列。

2、选择显卡
对于上网,聊Q,看高清电影的用户,AMD的集成显卡性能足够强大了,就不需要另外配显卡了。
对于网游用户,A10系列的集成显卡性能也够了,暂不需要考虑显卡。即使目前性能稍有不足,也可以通过降低游戏设置的方法来过渡。未来性能不够了,再考虑加显卡。由于显卡仍处于高速发展期,未来的显卡绝对强于现在的显卡,所以目前加独立显卡不是个好主意。
对于玩最新单机游戏的用户,可能显卡的选择更受预算的影响,否则尽量选择高档一定的显卡。
对于要使用独立显卡的用户,可以从显卡的显示核心的架构、显卡接口版本、显存位宽、显存数量、显卡功耗、是否满足自己需要等方面考虑了。对于初级用户,就不细说了——实际上是本人从未使用、选购过高档显卡,经验不足,就不献丑了。

3、选择主板
选择主板,首先考虑是否与CPU兼容。
即CPU是什么插槽,主板就必须是什么插槽,否则装不上,就麻烦了。
其次,考虑主板使用的芯片组。
芯片组是主板的总管家,芯片组决定了主板的功能与扩展性,比如,硬盘接口的类型与数量,USB接口的类型与数量,显卡接口的类型与数量等。随着CPU集成的功能越来越多,目前芯片组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仍不可忽视。
比如,想买固态硬盘SSD,就主板就必须有SATA 3.0的接口,否则就会达不到SSD的最大读写速度,在大量读写数据时达不到应达到的速度。
比如,如果经常用USB存储设备(U盘、移动硬盘)交换数据,则需要考虑主板是否具备USB3.0接口,哪怕你目前的USB存储设备仍只支持USB2.0标准,但以后移动存储都是支持USB3.0,如果主板只有USB2.0接口,那会非常郁闷的。但如果你以前、现在从不用USB存储设备,那就不必考虑了,未来一般也用不上。
比如,准备上独立显卡,就要考虑芯片组是否支持PCI-E 3.0的显卡接口,PCI-E 3.0标准的显卡插在PCI-E 2.0标准的显卡插槽上,理论上是会影响显卡性能的(越高档的显卡、显存越大的显卡,影响越大)。
第三,考虑主板的各种输入、输出接口的数量、规格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
比如,内存插槽的数量,如果有大内存需求的用户,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一般用户,也有可能以后需要增加内存的,则也需要考虑内存插槽的数量。
比如,准备同时用两块显卡玩游戏,就要考虑芯片组提供的PCI-E带宽够不够,主板有没有提供两个PCI-E 16X的显卡插槽。如果主板虽然提供两个显卡插槽,却一个是PCI-E 16X的,另一个是PCI-E 4X的,或者同时使用时只能按8X+8X来使用的话,这种主板就不能要。
比如,如果上高清显示器(1920X1080分辨率),并且使用的是CPU集成的显卡,那么主板就必须至少提供DVI、HDMI两种接口中的一种,如果主板只有VGA接口,就不能很好地支持1920X1080分辨率的显示器。DVI、HDMI是数字信号接口,VGA模拟信号,如果通过VGA接口来接高清显示器,则主板上要进行数字信号-模拟信号的转换,显示器上又要进行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的转换,这样,细节、色彩等会有损失。喜欢看高清电脑的用户,尤其要考虑这一点。

4、选择电源
电源的选择,第一要质量可靠,第二要功率足够并留有一定余量,第三要考虑供电接口数量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电压不稳的地区,最好使用宽幅电源。
质量可靠自不必说。如果使用的是劣质电源,一是使用的时候不够稳定,电压稍有波动就重启,二是供电电压达不到标准(过高或过低),容易引起其它部件的损坏,比如烧坏主板、硬盘等,严重的会将一整套部件全烧坏。
功率足够,是考虑电脑可能满负荷工作时的实际功耗,不得高于电源的额定功率。我的建议的是,满负荷功率只占电源额定功率的80%以下。如果是高档显卡用户,或是多显卡用户,不仅要考虑电源总的额定功率是否足够,还要考虑显卡供电输出功率能否满足显卡的供电要求。
供电接口数量也要考虑。比如你有几块硬盘同时接在电脑上,则SATA供电接口的数量要足够。一般用户两个就够了(一个接硬盘,一个接光驱)。还有,为主板供电的接口,是否满足主板的要求。

5、选择内存
内存的选择,一要考虑符合主板的要求,在内存规格更新换代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这一点。二是内存频率的选择,三是内存的条数确定,四是内存容量的选择。
目前的内存,是DDR3规格一统天下,没什么说的。但如果内存规格更新换代时,就要主意主板支持的是什么规格的内存。
内存频率的选择,在使用AMD APU时要特别注意这点。因为APU的显示核心,是使用内存作为显存的,内存频率越高,则显示核心的性能越强,所以搭配APU的内存频率,最少从1600开始,1866是官方要求,2133则更好。请阅读这篇文章:《高频:再探内存频率对Trinity APU影响》。大致内存频率每上升一档,显示核心性能就上升近20%。
内存条数,一般建议双数条,以构成双通道,不管是AMD还是Intel的CPU,都是这样。这个很好理解,打个比方,双车道与四车道,在车辆稀少时不觉得有什么区别,但在交通繁忙时,显然四车道通过率高得多。尤其是APU,其内部的内存控制单元的效率本来就比Intel的效率低,如果单通道内存,又要供应CPU的数据要求,又要供应集成显卡的数据要求,整台电脑的性能,个人估计只有双通道内存电脑的40%。
最后是内存容量的选择。很多人喜欢在内存容量上斤斤计较。我有许多同事、朋友,向我抱怨电脑很慢,一检查,CPU不太旧,显卡也能满足需要,一看内存,512MB或1G,还是单根的。马上上两根2G内存,刷!速度就上去了。为什么内存容量太少会影响使用体验呢?单通道内存的原因前面说了,容量太小,电脑正在运行各种程序需要的内存容量超过了内存条的容量,就采用了硬盘虚拟缓存的技术,将硬盘的一部分容量作为内存来使用,将内存中一部分暂时用不上的数据,存入到硬盘虚拟缓存里。来来去去,反反复复,在内存和硬盘之间交换数据,结果就看到硬盘灯狂闪,电脑反应迟缓。毕竟,硬盘读写速度,只有内存读写速度的百分之一的级别。如果有足够的内存(对于XP来说,双通道4G足够,对于Win7来说,双通道8G足够。单机游戏用户与特殊用户则是16G起步),基本上就不需要用到硬盘虚拟缓存,使用感受马上就不同了。问题又来了:32位的操作系统,最多使用到3.25G内存,我8G内存,怎么用?很简单,装64位的Windows7。对于从未用过电脑的用户来说,从头学起XP、Win7使用的难度是一样的;对于不能熟练使用XP的用户来说,转移到Win7的难度也不大,只要忽悠他们说从XP到Win7是趋势,是潮流,他们就会愉快地接受Win7。反倒是熟练使用XP的人,有个习惯过程。

6、选择硬盘
硬盘的选择,一般用户可以随意,500G以下随便选,特别是那种老电脑硬盘还有80%可用空间的用户,直接用老硬盘。
对于硬盘有一定要求的用户,可以根据单碟容量、转速、缓存容量、总容量等来选择。
单碟容量越大,其它同等条件下,则读写速度越快。转速越快,则其它同等条件下,读写速度越快。缓存容量越大,其它同等条件下读写速度越快。
总容量则是要满足用户需要。
比如,下载狂人、高清电影爱好者,除了参考单碟容量、转速、缓存等因素外,总容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7、选择显示器
显示器的选择,可以从面板类型、尺寸、分辨率、响应时间、背光类型、接口类型等方面,根据需要选择。有特殊需要的,比如是否带音箱功能、是否带电视功能、是否可旋转、是否可壁挂,则根据用户需要选择。这个似乎没什么好说的。
游戏用户,特别是动作类游戏,以及高清电影用户,至少选择响应时间5毫秒(ms)的,最好选择2ms的。其他用户,8ms以下就行了。似乎目前绝大多数显示器,响应速度都是5ms。
接口类型,一般尽量选择DVI接口的,高清电影用户则最好选择带HDMI接口的。

8、选择机箱
机箱的原始作用是固定主板、硬盘等部件,后来又要屏蔽电视辐射,再进一步是方便用户使用(如前置音频接口、USB接口等),最后,一部分人还考虑美观。
我个人对机箱的要求不高,有一定硬度就行了,还有是希望前置USB接口是3.0的。

9、其它选择
光驱,如果用户可以上网的话,光驱就可以省略了。基本上,我配置的电脑都不带光驱的。
键盘、鼠标,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普通的就行了。
音箱,如果是非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要求也不高吧,100元就足矣。

最后,可以考虑配机时机
一般不在开学前后买,这个时候是学生装机高峰,有一定的涨价可能。也不在春节前后买,中国人过年最舍得掏钱,所以涨价没商量。
再一个,尽量不在CPU、GPU的更新期后前几个月买。这个可以关注硬件新闻来确定。老硬件买后几个月,就跌价一大截,绝对不舒服。新硬件刚上市,价格虚高,主板、显卡类的,则还可能存在一些小问题或兼容性问题,等上半年,价格更实在,问题也更少。

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一定有疏漏、不足甚至于错误之处,请大家不吝指正。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