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问题:电池可以开机但冲不了电

楼主(2014-04-24):
一本本HP的,CQ40,板号是:4114p.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但用电源不能开机也不能冲电。
主要是测哪里?
本人没有思路。
谢谢客位!

顺着保护隔离电源头子那端网下查,首先看19V电源头子,后面保护隔离的MOS管几个极》。。。。。。

网友A:
首先试试电源适配器是不是不能使用了,再个就是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源控制芯片损坏,后者得自己看图纸慢慢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试试电源适配器是不是不能使用了,再个就是笔记本主板上的电源控制芯片损坏,后者得自己看图纸慢慢查。

多谢!
我用可调电源来供的。还是开不了机。用电池就行;。
我查一下电源控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我用可调电源来供的。还是开不了机。用电池就行;。
我查一下电源控制看看

那可调电源有啥指示呢?电流多少啊?有木有触发的保护迹象啊?

网友:
+5vs待机电压没有。+3vs也没有。还在找查。。。。。。。。。

网友:
重点查充电芯片和外围绕的元件

网友:
先看公共点有没电压,然后看插电源那端的保护隔离的MOS管导通条件,然后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有些HP要专用适配器接头才能开机的。要么看图纸自己人为把检测适配器接头的那电路自己改下。

网友C:
是用HP的电源么?

网友:
不会吧,,,按图纸电路走向,,保险烧了也可能

网友:
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用HP的电源么?

HP专用电源?不是,它原来的已经坏了。我现在用的是可调电源

网友C:
那去买个电源试吧,HP不用自己的电源头是不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专用电源?不是,它原来的已经坏了。我现在用的是可调电源

公共点有电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去买个电源试吧,HP不用自己的电源头是不开机的

大哥。。。。你历害。。。。。真的是电源器的问题!!!!!

这HP真是坑爷!!!不用它的电源就开不了机。。。。。。

不过我还是想不过,它的电源有什么开关?????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历害。。。。。真的是电源器的问题!!!!!

这HP真是坑爷!!!不用它的 ...

你看图纸的37页 那电源接口的电路图 有个ADP_ID 这就是检测适配器信号给EC的 你可以人为的飞个5V的电压给它就可以骗取EC,然后可以开机了。你可以试试!!!记得要飞到电阻前面限流 ,不然会烧EC。

补充内容 (2014-4-25 22:39):
5V改为3V 具体看图纸!

网友:
OK。。。。开机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