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725 开机超级慢是什么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4):
这台机器开机太慢了 挡下图最少要5分钟
Mac

网友:
我刷了BIOS 换了南桥 北桥 KB 还有NEC那个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个样 没招了

网友:
硬盘换过了一样的 能很快进 PE系统 但是PE系统关机好像也非常慢 好像关不了机一样

网友:
换下时钟芯片 四方的 这个机器 这个爱坏

网友:
我觉得你动过的那几个地方,肯定是有些没做好,例如多刷几个BIOS看看

网友:
换个EC吧,本人碰到过EC坏引起慢或者死机的,

网友:
实在不行把外设拆了试试,声卡可疑最大,网卡,读卡器芯片等。。。

网友:
从坐一下系统。安装版

网友:
今天再拿这块板出来研究一下 换了时钟芯片 还是不行 重新安装系统也是一样的 进系统看所有的驱动也正常 BIOS也刷了一个 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有没换过cpu,没有的话,换下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放电搞定过,但那是不亮

网友:
CPU 内存都换过了 我还发现个问题 软关机屏幕关了 风扇还在转 不完全关闭电源

网友:
扫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呗,看看是不是其他外设引起的

网友:
整个BIOS换掉刷过试下啦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种机器

网友:
我还有一台安装系统过程绿屏也没招

网友:
第一台换过晶振吗,可以换下试试。第二台装系统绿屏,对吧,查下显卡总线吧。

网友:
把摄像头取下,可能是外设引起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