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4-04-24):
我买了台普源DS1102E的示波器,打EDID信号抓波过程中,用CH2通道能抓,用CH1怎么也没办法触发,抓不到,请问怎么回事,CHI  CH2 设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 ,我的波波现在很少用了

网友:
线用测试信号测试通道1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有是不是CH1没打开

网友:
肯定打开的,我用通道1 去抓三级管的3V,都能抓波呢,又感觉是好的,就是抓行场信号抓不到,用通道2就能抓

网友:
没没设置好吧

网友:
搞了一天,总算解决了,CH1 CH2 都一样了,能抓波了,用了机子的自动效正一次,再重新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也 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