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4-24):
如题 。。拿来无待机 。。检查津液腐蚀 。。被修过。。首先检测PU6的工作条件 RT8206 vin 有19v  ONLDO没电压 个人理解这个ONLDO类似与ACIN ,,跑图纸 发现PR135掉了。。原本是390K的 没找到  找个350K 的 代换上去 ,有待机电流了,,触发 0.02 掉电。。凭经验是少电压 。。。实测 无+15vALW,,PD4一个脚被腐蚀 造成断路。。。换了PD4  PR132 有14v的电压了 ,开机电流一路奔1.4  ;亮机  有个疑问 。。该电路中5VFB的电阻PR125 没有装 我以为 别人拆掉了 换个0欧的 上去 反而不触发。。。拆了竟然能正常 。。。这是为什么,到底应该装不

网友:
不用装,你可以看一下在电阻值前带有*,有*的就没有装,等于带NC的标识

网友:
哎 我有一台这个机器,故障是进BIOS不跳电进系统就跳电,反正冷开机会跳,独立的 后面没大电容,CPU后面的3个也换了 还是会跳 不过热开机可以进系统 但是用鲁大师侧显卡温度100  烫的很

网友:
跟我处处招呗

网友:
onldo  不是5V线性开启信号吗

网友:
FB直接接地作反馈

网友:
带星号的没用料

网友:
我有个主板,SONY的,一开始待机电流偏大,线性输出以后的一个5脚稳压IC输出端滤波电容短路,拆掉以后通电没有公共点电压了,最后测量是5V的八脚上下管坏了,坏了以后还是电流偏大,我断开了3v5v电感,同事去掉了那个线性5V转换的稳压IC,通电还是电流大,最后搞的我无语,最后再把电感焊上去,把5脚转换稳压IC焊上去,就好 了,我都郁闷,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我的 15V偏低呀  这15V是从那发出来的

网友(2014-07-01):
pr125应该是668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