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诊断卡 D3

楼主(2014-04-24):
故障:加点无显示,诊断卡卡D3 有时出现 51 52
测了电压 1.9V 0.9V 3.3V 都正常,用假负载打值数据线为380左右 地址线只有150左右 本来想刷个blos的,但是条件原因没法刷。请高手办法分析下 或者分享
华硕

网友:
先换个32.768晶振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