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7寸标屏显示器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4-24):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拆开看测5V 12V都没有,于是把屏去掉电压正常,而且屏背光就有了。LD7575换了,5Vmos管换了,12Vmos管换了还是不行但是,现在装上屏电压正常了,屏就是不亮,求大神们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亮吗,是不是驱动板
保护了

网友:
可能高压板坏了吧,你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改驱动板 试试啊

网友:
背光亮,高压没问题,有驱动板5v 12 v输出的话,看看驱动板跟屏吧看屏上面有电压么~没有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上的供电正常么?3.3v或者1.8v有没有。再检查时钟信号、复位信号。程序等..........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次级电容换大试试

网友:
信号没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