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怎样区分?

楼主(2014-04-24):
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怎样区分?能发个实物看看吗?

网友A:
哈哈。。楼主是赚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是赚分的吧

我是学徒,拜托谁能告诉我啊

网友:
还是去专业的学校培训下吧

网友:
拜托了,告诉下

网友:
不错,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主确实是来骗分的

网友:
是呀,随便百度一下也知道了呀

网友:
我也是学徒谁告诉我一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一般的贴片电容和贴片电解电容? 我不知道有没有贴片电解电容,如果是一般的电解电容,,,,,,,你连这个都分不清? 感觉这个的区别比大米与小麦的区别还大,应该不至于要专门发贴求助。

网友:
笔记本上的贴片电解电容很像贴片二极管,就是稍大点

网友:
贴片电容很小比一毫米稍微要长一点 是米黄色的 有的颜色更深一些

;电解电容是圆柱形状的

上面的电压大小和微法大小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必须要会分

网友(2015-10-25):
大小就可以区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 ,还是建议楼主都看看书

网友(2017-08-17):
新人拿分,不难吧,我也求!。。。。。。

网友:
还是去专业的学校培训下吧 还是去专业的学校培训下吧 还是去专业的学校培训下吧 还是去专业的学校培训下吧

网友:
国 是要要人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人要要 载共 人要工要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怎样区分?能发个实物看看吗?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