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问题,,芯片级师傅能帮到我。。

楼主(2014-04-24):
卖了台新的组装电脑,去给客户接上发现网线插上,网卡灯不亮,网卡显示红叉。。电脑抱回店里,插上网线一切都正常。。再抱到客户那还是不行,,可是那个进线插到笔记本上就可以上,但是会掉包上网慢,接路由也可以上也是掉包。。电信局的人硬说我们的电脑问题,不承认是线路问题。我确信是线路问题因为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换的线就好了。现在这个事情,电信死活不来维修就说我们电脑的问题,无奈机房也不给进,,好说硬说答应明天再来看看。。明天准备带个30米网线直接从机房拉出来试一下。就是不知道这个笔记本网卡跟台式机网卡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对网线要求也是不一样?所以导致笔记本可以台式机不可以的奇怪现象,维修芯片级的师傅应该知道帮帮小弟,明天也好跟电信争辩。

网友A:
哈哈哈。。直接拿刀过去

网友:
解释我是不会。。如果你拿线解决了。。就收他上门费,然后再把线带回来。。让客户去和电信说吧。。

网友:
我不是要和客户解释,客户随便忽悠就行了,关键电信人不好忽悠要有说服力的解释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直接拿刀过去

这个太直接了,只有换跟网线试试,还送货上门啊?

网友:
这种问题你只能用排除法来解决,这是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网线里有8根线,1、2、3、6是10M网速用的,4、5、7、8是100M网速用的,你的网线有可能是断了一根线。 你笔记本的网卡是100M的,台式机的网卡是10M的。

请问这个说法成立吗。我从来没有听过8根线是这样的用途,,如果成立那就可以解释了我这个问题

网友B:
网线里有8根线,1、2、3、6是10M网速用的,4、5、7、8是100M网速用的,你的网线有可能是断了一根线。 你笔记本的网卡是100M的,台式机的网卡是10M的。

请问这个说法成立吗,如果成立的话,就可以解释我这个问题了

网友:
网线里有8根线,1、2、3、6是10M网速用的,4、5、7、8是100M网速用的,你的网线有可能是断了一根线。 你笔记本的网卡是100M的,台式机的网卡是10M的。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跟网线未打好有关..特别是头子...用本本网卡或路由,我想可能是有补偿信号的可能,所以能上..纯网线,会发现,没打XX,老掉线的情况...建议把两边的头子换好一点的水晶头..

网友:
换一根网线啊,网线的问题啊

网友:
直接 排除 法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是水晶头的问题,和网卡接触不好,有的水晶头引脚宽度小些
表面看不出来,用了才知道,
不管换几个水晶头都不行,但是用他老网线就没事,

后来我找了个转接头把新网线和旧网线接在一起,把他旧网线接他电脑,决绝了。

楼主的方法不错呀,很实用

网友:
改个网卡速度看看没有

网友:
  看下有驱动?

网友:
换个水晶头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你应该打电话投诉电信啊  这种事情摊上咱们算倒霉

网友:
嗯, 同意7楼的说法,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线里有8根线,1、2、3、6是10M网速用的,4、5、7、8是100M网速用的,你的网线有可能是断了一根线。 你笔 ...

不成立,有用的好像就是1 2 3 6.

网友:
电信那死鬼,牛得很,用着他的宽带真是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