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0换定影膜后定影部分卡纸。求思路

楼主(2014-04-24):
前几天到台HP5200的机器。经检查是定影膜坏了。换了只国产的。喊了过后打印没什么问题 就是喜欢卡纸 大概3张左右卡一次。都是卡在定影位置 。思路 。刚进军打印机维修 求高手指点 谢谢。在线等回复
打印机维修

网友:
定影膜装好要转几下,看膜是否在一起转,重装一下

网友:
没有上定影硅脂吧?如果上过定影硅脂,就考虑换原装定影膜了,HP有些机器是比较挑定影膜的。

网友:
膜和油脂用原装的吧,或干脆买个二手的组件,不要折腾,换膜后要有返修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