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4-24):
ECS P33T-A这块主板我手上有一块,原来的故障是背后的总线断线,补线后触发主板欢快的跑码到00,显示器点亮,可是后来的麻烦来了,装上硬盘,开机点亮,只有一个提示要按F1进BIOS调软驱关闭,等等,调完后,保存退出,问题来了,死机了,键盘灯一直亮,死机状态,看检测卡D1,点复位,没有用,还是D1,拔插头, 从新插,按开机键,又是欢快的跑马,和前面的问题一样,如果不调的话就进不了下一步进不了系统,是什么问题呢,求大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是BIOS不保存么。。按老大们说是CMOS电路。我一般都以为是桥先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BIOS不保存么。。按老大们说是CMOS电路。我一般都以为是桥先换了

除了桥就没办法了?

网友(点评):
对我来说没有bga,用风枪几块桥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桥就没办法了?

哦。。好想我原来有个是保存不了CMOS的。是电池座的问题。。换桥也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
那就是保存不了CMOS信息咯,COMS没问题,我一般加旱一下桥

网友:
请问题你补的线是什么信号线,D1是档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