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 ver:6.1内存没供电,全板无供电,内存供电对地阻值17

楼主(2014-04-24):
我是新手,手上有个映泰a770e ver:6.1内存没供电,全板无供电,内存供电对地阻值17。
上论坛按论坛方法,先修内存供电,
这个主板内存供电芯片是FP6321,
测量了1号引脚(boot主电压自举端)有12V输入,
测量了5号引脚(VCC供电电压输入端)有12V输入,
其他引脚输入为0。
上论坛看前辈的帖子,发现FP6321和RT9214引脚定义完成一致,
找了个新的RT9214换上不行,在找了个FP6321换上不行,
手摸FP6321芯片挺烫手的。
把7号引脚相连的三极管摘掉也不行,
测量内存供电对地阻值17,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求支招。

网友A:
不是AMD平台,你取了CPU打对地啊  装上不为0就OK,供电都有了,怎么还没输出其他脚位都没电压?

网友B:
开启信号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AMD平台,你取了CPU打对地啊  装上不为0就OK,供电都有了,怎么还没输出其他脚位都没电压?

请问,取了CPU 打哪里的对地阻值,
我这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好像不正常,我随便找个其他主板阻值都有200+
我这个才17阻值,好像不正常,怀疑短路了,我师傅也是这样说,当时他没空,我就带回店里自己研究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启信号肯定有问题

那内存供电阻值17 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内存供电阻值17 是不是不正常。

正常的

网友:
不为0不确定短路,查EN开启信号吧

网友D:
7脚开启,应该有个三极管控制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脚开启,应该有个三极管控制开启的

谢谢,我去跑下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7脚开启,应该有个三极管控制开启的

7脚相连的三极管我去掉了,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