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电源通用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4-04-24):
这个问题遇到过3次,电源通用模块不适合用在那些个子比较矮小的变压器上面,装上去后不是电压不够就是电流不够大

网友:
就是这种变压器

网友:
不会啊 你这是三星板子吧  我装过很多次了 没问题啊

网友A:
注意变压器是很小那种,我装其他的也没问题的就是这种变压器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变压器是很小那种,我装其他的也没问题的就是这种变压器会出问题

是不是你接错线了,还是这个板子其他地方存在有问题,三星的板子 我们都有测试过的,没有问题。楼主你再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