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不出1.5V

楼主(2014-04-24):
店还没有开张,同行送了个进水的G470过来, 拆开一看PU502 这块进水特别严重, 用洗板水洗干净考上10分钟,插电开机电流0.300掉电重启,测量1.5V被拉低成.022V 所有的1.5V都是0.22V    PU502换了, CPU坏了会拉低1.5V吗, 拆了CPU电压就是0.0V  装上就是0.22V,  大神们给点招吧。

网友:
查看条件啊

网友:
先打值吧,或者仔细看元器件。。。这种大进水的机器难修修了还容易返修

网友:
查一下 供电满足了吗?少PG不会工作的 ,电流值太低了 !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