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星RC510换HM55南桥后,风扇狂转,刷不进去BIOS!

楼主(2014-04-24):
型号:三星RC510 S02。
HM55芯片南桥被静电击穿,换了新南桥后,开机风扇全速运转,噪音很大。
从三星官网下载BIOS,分离出2,598k wph文件,使用Winflash能刷进去,但问题没解决,开机风扇依然全速运转。
初步怀疑官网的BIOS不全。
从俄罗斯1BIOS.ru网站找到了相同笔记本型号的BIOS,国内一个网站找到了相同主板板号的BIOS,以及从国内一个网友那里要了个相同型号机器的BIOS,经比较,大小都为4,096K。 把自己笔记本的BIOS备份出来,也为4,096K。
奇怪的是,这四个BIOS(包括自己备份的),无论使用Winflash,还是在DOS下用phlash16,均无法刷进去。换了几个不同版本的Winflash和phlash16,都不行!
请大侠指教,什么原因呢???
中文版Winflash下提示错误为: 界面中找不到“部件表签名” 错误代码 -161. 英文版Winflash提示错误为:part table signature can not be found等
Phlash16下提示错误为:File Open failed on BIOS ROM file.
请大侠们指教,多谢!!!备注,自己没有编程器。没办法拆机硬刷。

网友:
你下载的文件格式是不是不对,那软件刷BIOS的格式必须是为BIN格式吧?

网友(点评):
格式没问题,从俄罗斯网站下载的是BIN格式,其他三个都是ROM格式,区别不大。

网友:
4096的应该是用编程器的吧!

网友(点评):
4096K大小的必须用编程器?不太懂。

网友:
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4096KB是编程器刷的,直接拿编程器刷就好了,何必要用那软件去刷,软件是带其他文件进去,一般官网下载的BIOS需要分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