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不跑马

楼主(2014-04-24):
华硕P5N73-AM
故障:无CPU供电,修出供电后不跑马,内存供电正常。
修CPU供电参考了前辈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B%CE%DE%B9%A9%B5%E7
拆掉与AP开头(RT8800)中的4号引脚DVD相连的二极管,CPU供电出来了,心里挺高兴的。
上CPU上内存开机,不跑马,
刷了BOS不行,
检测IO旁边 和CPU旁边 还有南桥旁边的822排阻,阻值正常,但也换了,不行
手上没一样的IO,就去焊了北桥不行,焊了南桥不行。

我的是数字万能表,红笔接地,
测量USB 5V对地阻值317
数据 时钟 对地阻值都是433
PCI插槽复位3.3V 时钟1.65V
PCI插槽AD阻值423
PCI-E显卡插槽复位3.3V,时钟0.4V
PCI-E显卡插槽AD阻值395

CPU总线时钟0.4V
内核电压1.27V
复位1.22V
主时钟0V
PG1.23V

我是新手,请问以上数字有没哪个不符合主板工作要求。
有什么方法可以试试让他跑马
CPU座子我按过 没用,所以就没焊。

网友:
我还是担心你的桥有没有焊好  这个桥不小心就焊短路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