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 开机掉电,反复按开机键能开机?

楼主(2014-04-24):
dell 630 开机掉电,反复按开机键就能开机。能开机后开关机就正常,冷机后再按开机键掉电,请问大神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查查COMS电路是否供电正常

网友:
你把南桥预热下试试 有惊喜!!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去试下。一会再来回复大家,小弟刚学笔记本维修,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加焊了南桥,按一下能开机了,冷机还要反复按几次开机键才能开机

网友:
能开机过一会再开机正常 ,隔太久再开机,要反复按开机键几十次才能开机

网友:
修过一台三星的 南桥虚焊也会引起,【只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