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的板芯片代换

楼主(2014-04-24):
一块G31的板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只是CPU电压偏低(0.52V)供电芯片是RT8802A+BD-AG,实测RT8802的1脚1.56V,12脚1.32V,31脚5V,32----------40的有高低电压组合,但是感觉不对(0V与1.20V),BG-AG有12V的供电,因没有BG-AG的引脚资料,只是在周边的电容测到有12V的供电。换RT8802A故障依旧,但手上没有BD-AG,只有BD-AA,BD-AL,请问是否可以代换呢?

网友:
还有一点,测到上管有0.52V的驱动电压,但下管没有。测所有的下管都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RT9605 24脚或者9603 16脚吧,不确定你说的那个

网友:
饼哥的,某些无型号RT代码查看啊。。。。

网友:
BD-  和B3-都一样是RT9605换吧。

网友:
多谢版主,我就去试一试

网友(2014-07-16):
搜索本论坛里的 某些无型号电源代码查看   就能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