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好,我的屏LG,没有VGL负电压,特来向老师们求肋

楼主(2014-04-24):
大家好,我的屏LG,没有VGL负电压,特来向老师们求肋。
VCOMC 5.38V  VSTR 5.37V   GVDD-E 5V跳变成0在跳5V  GVDD-0 5V跳变成0在跳 WIN 4.86V   VDD12.20V   VGH32.2V  VGH-L32.2V  VGH-H32.2V

VGH-E0  32.2V       VGL  0V   LVCC 1.8V   RES 3.2V  DVCC1.8V   DLSC 5V

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把VGL线路找出来,只找经过2过点是连的,就没有路走了,

网友:
路过,顶到前排去

网友:
你检查一下下图这个几个元件。

网友:
谢谢楼顶的帅哥,帮忙在看一下,我把电压量出来了
顶起来,,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你查到为什么VDD会在5v跳变到4.86v的原因了吗?同故障机头疼中

网友:
高手呀,看不懂,顶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下,你查到为什么VDD会在5v跳变到4.86v的原因了吗?同故障机头疼中

你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吗,,有没有修好了,

网友:
lS牛B。这都搞出来了~!

网友:
如果有人能帮我解决,我帮他充50元话费,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我的QQ57661966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吗,,有没有修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0271-1-1.html
我的故障应该是和你一样,但是就是没找出问题所在,现在修不好郁闷中..

网友:
VGL  已经出来了  你把你测的-5.0V 用线连过去不就行勒      前提是你测试没有VGL 的对地没短路

网友:
这种屏不是很好修 最好早一块好的对比

网友:
修好了吗?出来说吼下吧

网友:
我把两个最重要芯片还了,现在显示都没有显示。

网友:
怎么和我前两天的屏一样 师傅直接给他宣布死刑了      换了驱动板还是花  烧个几分钟发白的部分好了    上面一道还有  费了我好长时间    白忙

网友:
没研究过、、真心不懂屏线路板啊

网友:
屏问题吧。。好像修不了。。

网友:
两个芯片换了,现在白屏,

网友(2014-06-08):
VGL  已经出来了  你把你测的-5.0V 用线连过去不就行勒      前提是你测试没有VGL 的对地没短路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