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G开机掉电换改大电容无果

楼主(2014-04-24):
宏基4736开机电流1.2左右掉电 换大电容上了6个330问题依旧,大电容附近有2个原件发烫很烫附图大神帮忙看下

补充内容 (2014-4-25 12:07):
故障解决了果然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发烫?框那么大是电容还是哪个呀?有短路吗?

网友:
感觉像是网卡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吹掉试一下

网友:
发热就重点查啊!

网友:
发烫就 拆了看看,,,网卡吧

网友:
去掉网卡,在试试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时网卡  左上那个大大方方的 看上去像网桥

网友:
去掉试试…………

网友:
是网卡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哪个芯片发热,在排除其它短路的情况下,应该先换掉发热的芯片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拆了故障排除,明知道发烫不敢拆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的还没有搞定叻

网友:
你那不就网卡芯片吗??是不是芯片发烫??本身就坏了。

网友:
为什么要把风扇上面那个贴纸撕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