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笔记本找不到声卡硬件。

楼主(2014-04-24):
今天笔记本上网看电影,看一半就没声音了。检查发现右下角的声音图标已经变成红叉,显示未安装任何声卡设备。从启后依然如此,打开设备管理器也找不到声卡硬件,请大神分析一下。。。。见图:

网友:
恢复bios 设置。 重装系统  不行的话,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跟2楼的一样。。如果还不行那很有可能是声卡硬件方面问题

网友:
量声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你的 电脑是 HP V3000 系列或者 V2000系列的AMD 单芯片的那种 MCP67 这种机器超级爱坏!看一下 有没有检测不到 其他的 设备,我看你的图片有没有看到光驱哦,这样的话 怀疑高温桥工作不稳定单元功能不良,可能虚焊了!最好凉了再试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 ,若果还不认得话就要补焊MCP67 了 哈哈 ,到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 电脑是 HP V3000 系列或者 V2000系列的AMD 单芯片的那种 MCP67 这种机器超级爱坏!看一下 有没有检测 ...

电脑型号是 HP Pavilion dv6910us 是美国休士顿州买的。国内没有这个型号。
确实,光驱早就检测不到了。然后我在BIOS中把它屏蔽掉了。。。我也怀疑是主板上芯片有问题,这个电脑有些年岁了,如果太复杂也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驱动精灵试试,说不定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恢复BIOS  重装系统

网友:
昨天拿去电脑城找人重做了BGA。好了。。的确是桥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无线网卡,声卡之类的设备出现问题,北桥占了很大一部分因素

网友:
这个机器无线网卡,声卡之类的设备出现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器  估计是北桥空焊了   记住 要搞就高北桥  以前老喜欢杀南桥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声卡硬件方面问题

网友:
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跟软的关系不大, 很可以声卡或功放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估计是北桥空焊了   记住 要搞就高北桥  以前老喜欢杀南桥的。。

我这个机子是单桥的,拿去做了BGA ,已经好了。

网友:
跟我判断的一样

网友:
五楼兄弟功夫了得,判断准确。这种情况一般很容易误判为软件驱动问题,折腾很久才找到硬件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