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PG信号的疑惑,求助

楼主(2014-04-24):
这个是技嘉的台式机板子,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Q63导通,然后拉低5VSB,使得Q356和Q64截止,输出高电平的PGD信号,但是现在故障是,

无时钟,D46进水1.2脚腐蚀,焊盘已掉,测得RESET和SLP_S3都为3.3,D46。3脚0.3V,无PG输出,然后尝试过找了一个D46一样的双二极管

飞线,然后不触发,拆掉后触发,估计是找了个反向的,人为拉低5VSB有pg输出,然后时钟和复位灯亮,但是一直闪

所以在这里想求助下各位大师,D46的作用是什么?钳位?去掉的话,该如何改电路,在此谢过各位观看,帮助

网友A:
钳位,SLP_S3和RST#有一个为低就会拉低Q63b极为0.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位,SLP_S3和RST#有一个为低就会拉低Q63b极为0.4V左右

嗯,感谢回复,VCC12_HT和NB_VCC都是1.2v,进过分压后,Q63-2脚应该是0.4的样子,我尝试将D46-1脚飞线到Q63-2脚,结果,RESET被拉低,所以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

网友A:
1.2V经过1K和2K电阻分压得0.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经过1K和2K电阻分压得0.8V

嗯,不好一次,看错了,对,是0.8.X2呵呵,刚才电阻没看清楚,不好意思,。那我拆掉Q63看电压会升高么。然后检查电阻,感谢!

网友B:
其实是一个与门电路,RESET前面板复位开关针,SLP_S3#南桥发 出的3.3V高电平,当两个正常使D46截止,VCC12_HT通过电阻分压送到Q63使其导通,后面两个管子截止得到高电平PWROK信号给南桥的北桥。把管子拆掉3脚电压还低表示与二极管无关1.2V供电和分压电阻、Q63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一个与门电路,RESET前面板复位开关针,SLP_S3#南桥发 出的3.3V高电平,当两个正常使D46截止,VCC12_ ...

嗯,感谢超版指点,问题已经找到,1,Q63不开启,已更换,2,vb_vcc被拉低至0.35v,将nb_vcc后1k电阻电阻去掉,PG顺利发出,但是唯一的遗憾是,还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现在准备修复D46,估计是它引起,因为D461,2脚焊盘已经脱落,我以为不装就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