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 USB 不认,非南桥故障一列

楼主(2014-04-24):
收到客户送修联想Y560 故障为不加电,拆主机测试 发下 IO 芯片周围 10欧姆左右怀疑损坏,更换启动正常,测试发现所有USB不认,一开始以为是南桥挂了,测试吧 发现 数据信号对地阻值正常 ,供电不正常 开机时所有 USB 供电 仅为3.0V左右,马上打开图纸Y560 ,发现USB供电芯片的电来源5V_S5
USB1PWR--------- 5V_S5 ,马上查 5V_s5 来源 ,哦 原来这么简单马上找到PQ40 的 管子,带电测试,3脚 (G)电压 12V 12456脚5V  这个是N管 6个脚的的,所以管子坏了 不完全导通,马上换掉,也可以直接跨连,总之搞定就可以!再次测试正常5V输出 ,插入USB 设备OK 到此修好!装机整个过程40分钟
希望有遇到USB 不好用的朋友多测试一下 ,不一定是南桥坏了 !一定要细心!

网友:
学下了啊

网友(点评):
不要 灌水!违者罚款

网友:
首先应该5供电殿是否正常

网友:
真的很细心,这才是维修的真谛,你查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是秒杀的问题啊,LZ 赚了多少钱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查供电下常不再看数据的

网友:
呵呵,恭喜,有小电压

网友:
的却,先从外围元件查起

网友:
USB不认都这样查的5V、二数据对地阻值。我遇到DELLN4010 .5V正常,二数据对地正常。南桥换过全新,就不认USB,这才叫晕。

网友:
最先测也是5V正常不正常才开始研究别的啊

网友:
这个细心很重要的  开始查出的话  桥就不用换了

网友:
肯定都要去查电压的 晕死我还i什么问题 结果是电压不正常  你以为 别人 都直接干南桥??